[开关电源] (求助)恒流源问题诊断

楼主(2017-06-16):
各位大神,晚上好:

      小弟遇到一个问题,我们这边有一款恒流源坏了,原理图如下:

图中标黄色的部分,输入侧的电阻烧毁,输出侧的电阻短路。输入端的保险丝断、热敏电阻正常、输入侧MOSFET正常、输出侧整流二极管正常。

麻烦各位大神诊断下大概是什么原因!

多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A:
右边那个电阻,图上是0欧,短路变成了什么样?

网友B:
查一下你的D4是不是有问题,恢复时间过慢,没有问题就是电阻功率不够,但这种几率确实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耐压不足,瓦特数不足。
同一批次的电源,都没有问题,这个是现场工作过一段时间之后才有的问题。电源是经过CE认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那个电阻,图上是0欧,短路变成了什么样?

那个电阻是0R1/2W,是0.1欧姆2W的,这个是电流采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耐压不足,瓦特数不足。
有没有可能是输出端长时间短路导致功率超过设计功率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