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作为一个长期工作的设备,里面跑FreeRTOS的话稳定性如何?

楼主(2017-06-16):
如果作为一个长期工作的设备,里面跑FreeRTOS的话稳定性如何?

网友A:
它内核很精简,比较适合移植到MSP430这类RAM比较小的单片机上。

网友B:
UCOS和这种FreeRTOS可以在这种小型单片机上稳定的跑

网友C:
这个主要看下你的MCU的资源是否够的

网友C:
资源OK的话,跑这个系统还是不错的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