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定时器。新手求解答

楼主(2017-06-16):
最近自己在从初步看单片机,这个程序我编了很久,总觉得没问题,逻辑也是对的。可是在实验板上老是不对。。因为是新手,也是第一次帖子求助,希望大家鼓励鼓励哈。
题目:定时器中断让灯亮闪,然后再用定时器使两个数码管显示60,以内,一直循环。
实验结果:数码管到了60不停下来,还一直往前跑,导致出错。
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led=P1^0;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char shi,ge,num1,num2,tt;
void display(uchar shi,uchar ge);
void delayms (uint);
void init();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display(shi,ge);
  }
}

void init()
{
  TMOD=0x1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TH1=(65536-45872)/256;
  TL1=(65536-45872)%256;
  EA=1;
  ET0=1;
  TR0=1;
  ET1=1;
  TR1=1;
}

void display(uchar shi,uchar ge)
{
   wela=1;
   P0=0xfe;
   wela=0;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delayms(5);

   wela=1;
   P0=0xfd;
   wela=0;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delayms(5);

}
  void delayms(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num1++;
    if(num1==10)
    {
    num1=0;
    led=~led;
    }
   }

  void T1_Time() interrupt 3
{
  TH1=(65536-45872)/256;
  TL1=(65536-45872)%256;
  num2++;
  if(num2==10)
  {
    num2=0;
    tt++;
    if(tt==60)
      tt==0;
       shi=tt/10;
       ge=tt%10;

  }
}

网友A:
if(num2==10)
  {
    num2=0;
    tt++;
    if(tt==60)
      tt==0;
       shi=tt/10;
       ge=tt%10;

  }
1.你把该加的大括号都加上看看。
2.tt==0;多了一个等号,默认这句不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num2==10)
  {
    num2=0;

可以了!谢谢您哈。我把数值写成测试等于了,就是多了个加号。您说的很对,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了!谢谢您哈。我把数值写成测试等于了,就是多了个加号。您说的很对,哈哈。 ...

if(tt==60)

可改为
if(tt>=60)

网友C:
嗯 如别人所说  tt==0写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