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读笔/故事机应用] 单片机怎么点亮数码管

楼主(2017-06-16):
小白想学习单片机,现在遇到了难题,不会点亮数码管

网友A:
新手的话那就先学会静态显示,首先确定是共阴还是共阳,共阴的位选就亮的的为1,共阳的话点亮为0。

网友B:
同时还要输入控制段选来控制数码管的数字。

网友C:
认真看视频,认真看书,我也是刚学过来的,现在会看芯片手册写程序,不过现在只会看写简单的而已,不过持之以恒是最重要的!

网友D:
这个要注意阳极和阴极的区别。。

网友E:
单片机,买的时候里面有光盘。上面直接就有点亮的程序

网友F:
单片机的8个IO口,可以控制数码管里的8的led,

网友G:
可以先试试看直接加电源和接地 有的数码管是共阳有的是共阴。。

网友H:
新手的话,还是建议先从带学习板的开发资料看起。。

网友I:
30块买个逻辑分析仪,,,不要问我为啥,,我只是经常协助客户工程师调驱动

网友J:
点击签名里的链接,单片机教程有.

网友K:
简单的说跟点亮一个LED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