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做个测风速的难吗

楼主(2017-06-16):
做个测风速的难吗,对于一个刚入门的可以做出来吗?

网友A:
首先机械部分采购,你只需读出转速换算成风力,再LCD或LED数码管显示出来,OK?如果机械部分也想DIY,那就另论了.

网友B:
只能告诉你关键是风叶带动的是一个编码器。输出方波,然后你采样换算。

网友C:
机械部分我都有了,就是没实力做。

网友D:
可以用现成的模块吧

网友E:
直接把传感器接到12单片机任意ad口吧,然后串口接1602输出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现成的模块吧

我有买的是那个三杯式传感器。。

网友G:
如果是模拟电压,只需AD,然后显示了。

网友H:
单片机要做并能做的只是AD和显示,测速并转换为相应电压,不属于单片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