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这样画 PCB 有问题吗?

楼主(2017-06-16):
画了一个四层板, 内电层采用负片方式分割, 由于特别要求, 我将地层和电源层分割完后, 留下了好多漏空的地方没有铜皮. 用地网络的过孔测试, 漏空的地方确实没有连接.
  但是 pcb 厂家做出来的 pcb 到手一看, 那些漏空的地方全部铺上了铜皮. 跟 pcb 厂家交流. 说我的文件不符合工艺要求?!
  请教各位, 这样画 PCB 有问题吗?

网友A:
这个的招厂家的麻烦的啊,不符合要求他们就应该早点提出来的啊

网友B:
铺铜和不铺铜,都不影响,没问题,

网友C:
你应该检查你生成的guber文件,看在你的内电层上是否有过孔,并确认是否有隔离区域;应该是由于你的GUBER上面没有过孔和隔离区域,造成了生产文件的错误。

网友D:
铺上铜皮后,看看底层与电源层是否隔离,如果不短接,那应该没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楼上各位:
  上面我说到了, 我用地线网络的过孔进行了测试, 过孔放到那漏空的地方, 地层显示确实是没有连接啊.

网友E:
内电层为负片的话,有点图案的地方被除去,没有图案的地方被保留,被认为是直接连接的。

网友F:
gerber导出来后,生产的二维码,可能产家误会是需要的,做成了铜皮,没有问客就按排了,双方都有责任

网友G:
基本上没有问题   所谓覆铜只是用在电磁干扰大的地方  呵呵   顶一个   哦呵呵

网友H:
没有看见楼主怎么提 PCB 厂家的要求.
从一个设计人员的角度, 要尽量做到了解生产工艺, 和尽量做符合生产工艺的设计.
当然, 完全是工艺的问题, 设计人员也不能完全迁就. 违背设计规则和行业规范作设计也是不可取的.
应该做好沟通, 如果工艺问题, 也应该提醒他们做改正.
出现错误不要紧, 吸取教训, 改成错误才是关键的.
总之, 设计和工艺要完全配合, 才能有合格的产品出来.

网友I:
只有严格遵守设计规则以及了解厂家的生产工艺还是挺重要的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   覆铜的作用是抗电磁干扰大   呵呵

网友J:
四层板的PCB设计还是有些难度的

网友K:
采用负片方式是 PCB 设计比较推荐的方式, 会比较清晰.
但非铜皮地方一定要画上东西. 如果铜皮镂空得太多, 可改用正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