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IO口和si4432进行SPI通信

楼主(2017-06-16):
近我想用MSP43F5438的普通IO口和si4432进行SPI通信,但是程序总是有问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A:
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多看datasheet吧

网友B:
过时了吧

网友C:
SPI总线通讯的多注意下时序的

网友D:
MSP43F5438端的SPI调通了吗

网友E:
普通IO口模拟SPI吗,最应该注意的就是时序了

网友F:
这个IO一般需要上拉电阻。

网友G:
你的SPI有什么问题

网友H:
通信的程序有问题吗

网友I:
使用示波器测量波形了吗?

网友J:
这个跟芯片没有关系,使用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K:
msp430的io设置正确了吗

网友L:
程序有什么问题?通信中断?

网友M:
怎么不使用TI的CC2540

网友N:
现在的通信芯片比较多一些,可以选择其他啊的。

网友F:
SPI通信需要驱动能力比较大确定电流。

网友G:
使用的模拟spi吗?

网友H:
楼主的具体说一下通信程序什么问题

网友I:
电平信号是否稳定?

网友J:
可能IO不能够满足当前的需要。

网友K:
msp430的io设置位pull-up的工作状态。

网友L:
通信的电平电压是否一致?

网友M:
TI的CC2540通信也不错。

网友N:
必须使用这款通信芯片吗?nrf950也可以。

网友O:
SPI通信需要驱动能力比较大确定电流

一般需要多大的电流

网友D:
程序总是有问题?什么问题,要注意的是寄存器配置、时序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