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AN8720A能接光口通讯吗?

楼主(2017-06-16):
我想用stm32f407接LAN8720A再接1*9的光口收发器,实现光纤通讯。不知道LAN8720A是否支持光口?谢谢

网友A:
好像不支持光口,可以用IP101GA出光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支持光口,可以用IP101GA出光口。

IP101GA这个价格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支持光口,可以用IP101GA出光口。

谢谢,这个芯片好,似乎资料不好找,网上datasheet都没找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芯片好,似乎资料不好找,网上datasheet都没找到

我有资料 数据手册 但是我没把它调试通过 也不知道哪里问题个。

网友D:
能不能支持光口,器件手册中应该有明确说明,说支持就肯定行,否则就肯定不行。

网友E:
8720并无 SerDes接口,不能直接接光纤模块。
可以用qca8334,这个带SerDes。可以直接接光纤模块。STM32直接用MII与8334连接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E:
8720并无 SerDes接口,不能直接接光纤模块。
可以用qca8334,这个带SerDes。可以直接接光纤模块。STM32直接 ...

QCA8334是千兆千兆交换芯片,价格比百兆的高多了,而且8334的光口本身就需要软件配置寄存器,操作起来比较复杂。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有资料 数据手册 但是我没把它调试通过 也不知道哪里问题个。

这是最简单的百兆PHY芯片了,外围电路搭好,不需要任何的配置。

楼主:
谢谢各位,DM9161接光模块怎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DM9161接光模块怎样?

DM9161不支持光口

网友F:
@搁浅,DM9161AEP/CEP DM9162EP 都支持光口

网友G(2017-07-18):
我也在做stm32输出光口的设备 用的是RTL8305NB很无奈资料太少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有资料 数据手册 但是我没把它调试通过 也不知道哪里问题个。

求资料 ip175hr有吗?

网友H:
首先,贴主需要连百兆光还是千兆光这点没有指明

网友H:
光芯片的资料我基本都有,欢迎从事光行业的朋友前来交流,

网友A(2018-04-07):
引用 网友H:
光芯片的资料我基本都有,欢迎从事光行业的朋友前来交流,

您好,请问有做过MARVELL 88E6176 配置802.1Q 的VLAN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