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运放大神帮忙计算增益

楼主(2017-06-16):
隔离运放的增益是8,隔离运放差分输出;
参考ref电压是1.24V
多谢!

网友A:
你这个后级不是个纯粹的差分放大器(电阻不成比例),输出受前级输出的共模电压影响。

下面是前面那个隔离差分放大器的输出共模电压参数:

楼主:
感谢HWM回复。
电路是别人设计的;我也很奇怪后级运放电阻怎么会不成比例;假设反馈电阻是10K;输出应该是 2*Vdiff+1.24

网友B:
后面的电阻成比例的啊。

网友C:
U14双电源。U15单电源,3脚的电阻提供偏置电压。

楼主:
@摸摸,怎么看出成比例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摸摸,怎么看出成比例的?谢谢

10/5≠7.5/5

这个,小学生都看得出来。

网友D:
老师,请问这个输出共模电压是如何产生的?
是单电源接法才有的吗?
@HWM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老师,请问这个输出共模电压是如何产生的?
是单电源接法才有的吗?
@HWM

是前面那个隔离放大器的输出特性,那个放大器原本就是单电源供电(前后端都是)。具体可查看其手册。

网友C:
两地两电源。

楼主:
楼上 ACPL-C78A是隔离运放,增益是8

楼主:
@king5555,没对称咋比例放大,请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