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wifi模块,8位机的速度可以达到多块

楼主(2017-06-16):
使用wifi模块,8位机的速度可以达到多块,想要更快,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网友A:
应该是和8位机的关系不大,和wifi模块的关系很大。

网友B:
我估计达到100M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达到100M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

8位机驱动这么快的速度,应该是够呛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和8位机的关系不大,和wifi模块的关系很大。

要看模块是用什么总线驱动的。

网友E:
8位机那点资源,就发几个包吧,不用管速度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8位机那点资源,就发几个包吧,不用管速度了

8位机无法玩wifi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