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BT134-600D 损坏原因,急

楼主(2017-06-16):
紧急求助大师,该电路是BT134主要电路部分,应用在加湿器上的,加热异常,更换其他品牌的BT134后正常工作,请问这个电路其他器件是否有影响

网友A:
BT134的3脚和1脚之间并一只10K~51K电阻和0.1uf电容抵御离散带来的扰动和干扰,R2可以适当减小,这玩意参数做好了,对可控硅没有那么挑剔

网友B:
如果换其他品牌的BT134正常,有可能你这个BT134通态电流均方值偏小了,用了小芯片的,质量不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