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5W开关电源集成芯片

楼主(2017-06-16):
太多了,真不知道用哪个好?用在仪表的供电上,这种芯片网上说,很容易爆炸,真不知道那个芯片性价比高。

网友A:
MP4000   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B:
嗯, 实在不行就使用UC38XX系列的开关电源芯片来实现

网友C:
是的,应该问题不大   注意散热和电磁兼容问题

网友D:
很容易爆炸的话是不敢这么推广的吧

网友E:
查查UC38XX系列

网友F:
这方面的不是很清楚的

网友G:
为什么容易爆炸?散热不好还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