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失调电压反应的是啥

楼主(2017-06-16):
(无正文)

网友A:
失调电压,又称输入失调电压,记为U1,一个理想的运放,当输入电压为0时,输出电压也应为0。

网友B:
但实际上它的差分输入级很难做到完全对称。通常在输入电压为0时,存在一定的输出电压。

楼主:
为什么呢

网友B:
在室温25℃及标准电源电压下,输入电压为0时,为使输出电压为0,在输入端加的补偿电压叫做失调电压。

网友C:
输入电压为0时,输出电压Vo折合到输入端的电压的负值,即VIO=- VO|VI=0/AVO

网友D:
输入失调电压反映了电路的对称程度,其值一般为±1~10mV

网友D:
运放的失调电压是什么?
当运放两输入为零时,输出都有一定数值,即失调电压Vos。将失调电压除以噪声增益得到输入失调电压,它被等效为一个与运放反向输入端串联的电压源,要对放大器两输入端施加差分电压以产生零输出,并且失调电压会随温度变化而改变,即所说的漂移。

网友E:
测试要求比较高的时候,可以用电路把这个值测出来;
做校0电路;

网友F:
我认为是这样:当运放的输入为0时,由于运放内部结构的诸多因素造成输出端不为0,就将这个电压定义为Vos导致,输入端并不是真的有此失调电压。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在室温25℃及标准电源电压下,输入电压为0时,为使输出电压为0,在输入端加的补偿电压叫做失调电压。
...

这个失调电压的概念的很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