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问题是5416上的3个MCBSP怎样配置???

楼主(2017-06-16):
用DSP5416的MCBSP口接收4路AD数据

网友A:
楼主找找资料吧,这个很多的网上

楼主:
如果AD数据为2M/S,可以进行实时传输吗??

网友B:
楼主找找这些资料
基于TM320VC5416的AD、DA转换实验完整程序(已通过测试).
TMS320 5416 实验程序.

网友C(2017-08-15):
楼主,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是想使用两个MCBSP,只让他们发送数据,但是设置好后,只有一个可以正常工作,而另一个没有输出信号,后来把他们分别使用中断来发送数据,但是依然只有一个有输出信号

楼主(2019-09-22):
楼上解决了吗

网友D:
说实话  我感觉McBSP不好用  可能主要是不通用的问题

网友D:
像UART这些通用的资料多 容易理解等   方便学习和料及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