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了个关于if else条件汇编的测试程序

楼主(2017-06-16):
编了个关于if else条件汇编的测试程序,函数原型是tmp = ConditionTest(m, n, 9, result);
汇编的循环体代码如下,编译后导入板子运行出现错误:
“Close error: Invalid File ID (38257) in CIO message!”
请问我的代码是哪里出错了,谢谢!

楼主:
MV  .L1  A6, A_loopcount
loop:
     LDB  .D1T1  *A4++[1], A_x1
  LDB  .D2T2  *B4++[1], B_y1
   SUB  .L1  A_loopcount, 1, A_loopcount

   CMPGT .L1  A_loopcount, 6, A_tmp
   [A_tmp] B .S2 condition1
[A_tmp]ADDKPC loop, B3, 4
  NOP 4

  CMPGT .L1  A_loopcount, 3, A_tmp
   [A_tmp] B .S2 condition2
   [A_tmp]ADDKPC loop, B3, 4
  NOP 4

   CMPGT .L1  A_loopcount, 0, A_tmp
   [A_tmp]B .S2 condition3
[A_tmp]ADDKPC loop, B3, 4
  NOP 4

*===================== LOOP EPILOG ============================== *
[!A_loopcount]B .S2 B3   ;return
|| MVK .S1 1,A4 ;return 1
NOP 4
* ================= LOOP PROLOG ============================ *
condition1:
ADD  .S1X A_x1, B_y1, A_sum
STB  .D2T1 A_sum, *result++[1]
[A_loopcount]  B .S2 B3
nop 5
condition2:
SUB  .S1X A_x1, B_y1, A_sum
STB  .D2T1 A_sum, *result++[1]
[A_loopcount]  B .S2 B3
nop 5
condition3:
MPY  .M1x  A_x1, B_y1, A_sum
nop 1
STB  .D2T1 A_sum, *result++[1]
[A_loopcount]  B .S2 B3
nop 5
.end

网友A:
你可以用C编写,调试时查看他的反汇编代码。

网友B:
汇编不懂。
你可以查查这条错误是什么类型的,然后到相应地方检察,修改

网友C:
没有看出条件编译,DSP的汇编不熟啊!

网友D:
3楼正解啊

网友E:
汇编的我也看不出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