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所需的最小输入脉宽

楼主(2017-06-16):
MSP430 中断所需的最小输入脉宽是多少啊

网友A:
最小中断脉宽必须大于 1.5 主时钟周期 (MCLK),以确保中断有效。

网友B:
这个是需要看具体的中断类型的吧

网友C:
1.5 个时钟周期

网友D:
这个最少一个时钟周期

网友E:
跟你的输入时钟有关系

网友F:
一般都是一个周期就可以

网友G:
看看datasheet里面是否有要求?

网友H:
最小中断脉宽必须大于 1.5 主时钟周期

网友I:
什么样的中断方式?

网友J:
这个都是两个周期就可以。

网友K:
没有试过最小的 ,中断不能太频繁。

网友L:
最小输入脉冲宽度都是2倍周期信号

网友D:
中断信号太频繁会造成死机的。

网友E:
楼主配置的时钟信号多大

网友F:
如果怕信号出现重叠保持两个

网友G:
正常保持固定周期的信号。

网友H:
中断有效不要实现信号重叠。

网友I:
楼主是电平中断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最小中断脉宽必须大于 1.5 主时钟周期 (MCLK),以确保中断有效。

这个数据来自于哪里?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最小中断脉宽必须大于 1.5 主时钟周期 (MCLK),以确保中断有效。

这个有效是鞥能够识别的吗

网友J:
msp430的周期信号都是根据设置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