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两模块之间通讯,有电和地,同时给两个模块供电,会损坏

楼主(2017-06-17):
电源就是X宝上的AC-DC 12V电源,
这样供电就会导致俩模块都损坏,模块内部就是个AMS1117-5.0和一个STC单片机,其他都是些控制电路
不明白为啥会损坏,
目前的解决方法是:模块之前的连线,将12V那根线去掉
求解答,为啥这样会坏

网友A:
没有看到具体得PCB板无法得出结论,只有两个因素会影响你的电源损坏:第一:就是短路,两板肯定某个地方引起短路了。仔细排查线路吧。第二就是你的DC电源功率太小,负载不起。排查第一个现象很简单,你使用万用表,放置在二极管或者200欧档位,在线路断开的情况下,然后在两个模块的12V连接端测量是否短路,如果没有,那么,在连接线好这两根线之后,再测量12V供电线之间的电阻看是否短路!如果仍然没有,那你就换DC-DC电源更大功率的吧。再说,至少你有12V可调电源吧,搞电子必配的那种,这样你可以看到它的输入电流大小也基本有个判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具体得PCB板无法得出结论,只有两个因素会影响你的电源损坏:第一:就是短路,两板肯定某个地方引 ...

我这是模块化的产品,卖了很久了,单独使用是没问题的,所以应该不存在短路
我按您说的招测了,没有短路的情况
也可以排除掉功率不够的情况,很简单的控制电路,,可调电源测,也就200ma
我使用的是标称12V5A的电源

网友B:
这个可能与供电适配器有关系,有可能有那种静电串到一起了,有时你去用示波器时,如果他没有接地,会不会电到,我是碰到过,所以这里极有可能是适配器漏电,或静电烧。可以在输入端接个过压电路,或压敏电阻试一下。

网友B:
还有一点就是,你那为什么要用两个12V电源供电,你才200MA,可以用一个供电就OK了,为什么还要接一路12V过去?想不明白

网友C:
你的两个模块是隔离的吗?如果是,你这样接就有问题

网友D:
理论上两个电源是禁止直接并在一起的,只要地连接好就行了,不应该把12V再连接一起了。

网友E:
两个AC-DC输出电压不一致,两个输出12V连接到一起后会产生无法预知的后果或者直接烧板子

网友F:
两个12V短路了,不能将两个电源随便并联的

网友G:
12v电源差引起  模块上电压差  IC供电时差引起?你将两个5v  3v并联试试?12v两个输入端串个二级管也可改善?地线没接好 要能过大电流?而不是测试夹子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点就是,你那为什么要用两个12V电源供电,你才200MA,可以用一个供电就OK了,为什么还要接一路12V过去 ...

客户会自己接线的,现场应用的问题我也不知道了。。。不过偶尔会碰到供电不足的情况,有时候模块需要带负载,灯或者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两个模块是隔离的吗?如果是,你这样接就有问题

不是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