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usb连接没反应,高手们帮看看,我的电路图到底有没有问题

楼主:
usb连接没反应,高手们帮看看,我的电路图到底有没有问题。如图所示,不知道到底哪里出问题了。之前的程序是在496的开发板上测试没问题的,就是用cubemx生成个虚拟串口。但做好板子,后usb没反应。我把那两个22r电阻和usblc6-2都去掉,换上0r电阻,等于usb口直接接引脚也不行。麻烦大家帮看看问题出道那里了 。

楼主(2017-06-17):
自己先顶下。大家给些建议吧。谢谢

楼主:
刚才试了下,在dp上做上拉。电脑有反应,但不能识别设备。把设备卸载,重新再查,电脑能识别了。但是每回连接都要卸载次设备才能识别设备。大家遇到过么,该怎么解决呢 ?上拉电阻1k的,直接连到3.3v上

楼主:
兄弟江湖救急,给点建议啊。现在老是不稳定,偶尔能认,多数不认。我该怎么整呢。

网友A:
不是1.5k么?

楼主:
是1.5k手头没有电阻。就用1k代替。现在发现的问题是vddusb必须接到vcc上,不能接到vbus上。只有这样才不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