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IO设置问题

楼主(2017-06-17):
P1.7 P7.6 控制阀门开关P1.5公共端  输出高电平
P1.4 P1.6 设置为输入模式,检测到位开关
开到位,P1.6 变成高电平 //   关到位P1.4变成高电平。
任一个到位开关闭合状态,不能仿真~~连接不上
程序如下:
#include<msp430x41x2.h>
typedef unsignedchar Uchar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
#define FMON_LOW     P7OUT &= (~BIT6) // FMON=0
#defineFMON_HIGH    P7OUT |= BIT6 // FMON=1
#defineFMOFF_LOW    P1OUT &= (~BIT7) //FMOFF=0
#defineFMOFF_HIGH   P1OUT |= BIT7 // FMOFF=1
#defineFMCOM_HIGH   P1OUT |= BIT5 //FMCOM=1
void IO_Init(void);
void main(void)
{
   OSC_Init();
  IO_Init();
   FMCOM_HIGH;
  while(1)
    {
     if(P1IN==0XB0)
     {
       FMON_HIGH;   进入到这里就出现错误。仿真器连不上了
       FMOFF_LOW;
      }
       else {
         FMON_LOW;
  FMOFF_HIGH;
      }
     }
}
void IO_Init(void)
{
P7DIR |=0xFF;                             //  P7.6 输出模式
P7OUT = 0x00;                                // All P7.xreset
P1DIR |=0XAF;        // P1.7 P1.5输出模式P1.6 P1.4输入模式
P1OUT =0x00;                                // All P7.x reset
}

楼主:
新手求助~~~

网友A:
这个IO口的设计是根据实际需要的

网友B:
你用的哪个型号的msp430?这几个io默认的是io功能吗?

楼主:
用的 msp430f4152

网友B:
能上传下完整的电路图吗?从这段代码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楼主:
感谢 dirtwillfly  的 回复,  问题解决了。
       FMON_HIGH;   进入到这里就出现错误。仿真器连不上了
       FMOFF_LOW;
这两行换一下,就好了。
原因 我觉得 应该是, 我的电路是一个联动的,控制阀门开关的两个引脚不能同时为高电平,也就是说,P1.7和 P7.6 控制阀门开关,P1.7 高,P1.6低,,转换为P1.6 高,P1.7低,逻辑上没有问题,但是程序执行到P1.6 高时,P1.7 也是高,导致电源对地功耗大,编程器连不上了,所以先将P1.7 低,,再把P1.6置高,~~~搞了好几天,一直以为逻辑有问题,还是电路没看透啊~~

网友C:
使用的是什么接口?

网友D:
阀门的通电使用是什么?

网友E:
使用隔离信号控制。

网友F:
芯片复位了没有?

网友G:
测量芯片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H:
这个跟你配置的 IO模式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I:
可能电压不稳定造成复位。

网友J:
仿真器开始的时候能够实现?

网友K:
感觉是芯片的存在问题。

网友C:
2线还是4线jtag?

网友D:
供电是同一个电源吗?

网友E:
可能瞬间电压太低造成的。

网友F:
如果芯片出现复位,就是电压过低。

网友K:
芯片复位了,所以不能调控芯片了。

网友J:
下载程序去掉仿真器试试

网友I:
使用隔离电源才可以。

网友H:
通断控制的电源另外设计一个。

网友G:
可能芯片复位造成了仿真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