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F149怎么同时产生3路脉冲信号

楼主(2017-06-17):
想用430F149同时产生3路脉冲信号直接控制3个步进电机,怎么实现?

网友A:
好好了解芯片的外设功能,PWM,定时器,即使最简单的GPIO都可以输出脉冲

网友B:
先不要忙着做电机驱动,把基本的外设例程跑一遍,加深理解。

网友C:
可以利用定时器产生PWM信号就可以控制步进电机了,一个定时器最多两路PWM信号,你用两个定时器就得了,程序可以找TI的demo历程参考

网友D:
额外增加一个步进电机的驱动板,看你步进电机型号要求,A3967,A4988,DRV8825等类似的都可以,看哪个符合你电机需要

网友E:
控制的话,每个电机2个引脚就够了,一个控制方向,一个脉冲控制转速。

网友F:
如果你方向是固定的,只需要一个脉冲引脚...当然这些驱动芯片还有其他功能,可以查看相关资料看看

网友G:
普通的2相、4相步进电机需要四路pwm才能驱动吧,除非你直接用步进电机驱动芯片,这样就可以直接一路pwm控制一路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