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里运行DSP不执行程序

楼主(2017-06-17):
今天焊完板子,电源都没问题,也能够通过CSS下载程序,但是点“运行”之后,DSP不能执行程序。我用的直流源供电,如果DSP能够跑程序的话,应该会有0.2A左右的电流,但是电源上显示的还是只有0.06A。程序在开发板上跑没有问题,所以程序应该没有问题,由于自己画的板子上有些功能暂时没用到,所以有些元件暂时还没有焊上去(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原因)。调试过程中CSS也没有提示任何错误
求原因求解答。

网友A:
点个灯确认一下程序有没有跑起来!仅凭电流判断不太准确吧

网友B:
可能是引导流程不对,上电复位后不能跳转到主程序执行

网友C:
如果是仿真模式下,需要设置GPIOF口的值,将程序引向H0
Flash烧写程序后,需要设置GPIOF口的值,将程序引向Flash

网友D:
估计是CMD的问题

网友E: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F:
没跑起来   如果电源有足够的输出能力    那么看看复位等信号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