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07 printf函数打印输出数据到串口调试助手出问题

楼主(2017-06-17):
STM32F407的板子,用DMA接收数据,DMA接收的数据存放在缓存数组中,然后用printf打印输出缓存数组存放的数据,程序刚加载运行的时候正常,DMA接收到什么数据,printf就打印输出什么数据在串口调试助手显示。但是程序运行一段时间后,就没有数据输出显示了,开始我还以为是因为DMA没有接收到新的数据,所以没有显示。
但是单步debug之后,发现DMA一直有接收到的新数据,因为存放数据的缓存数组里的数据在变化,但是printf不工作了,就是串口调试助手不显示输出了,想请教一下大神,这个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网友A:
如果程序没有重新烧录过,那检查串口相关部分电路、元件的焊接以及连接导线之类。

网友B:
是使用MDK编程的吗 ?不知道是不是设置里没有打开微库导致的printf不好用的问题

网友C:
可以进MDK魔术棒Target里勾上USE MicroLIB  重新编译下载试一试

网友D:
仔细分析程序流程,弄明白每条指令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