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量电能

楼主(2017-06-17):
(无正文)

网友A:
电压、电流都是连续测量的,不存在“什么时候”的问题。

网友B:
ADI的ade7758这个是测试三相电能的,有单相得可以去了解下

网友C:
如果是想做数字电表,国内有一个厂家,芯片内部还嵌入了一个51核,挺方便的,当然IO就比较紧张一点。

网友D:
找找带有24位AD的单片机生产厂家有没有给出一些示例方案吧,比如ADI。

网友E:
低精度的AD是很难做电能计量的,如果非得用低精度的就需要有多个电流量程,而且不同量程都需要定标和调0,麻烦得很,不利于后期维护。

网友F:
现在专用芯片很便宜,开发也简单,开发周期短

网友G:
直接去上海贝岭  和 瑞能微网站上看看  目前国内他们最好,国家电网都是他们的方案

网友H:
首先,电流和电压肯定是连续测量的。你需要做的:
1.计算电网的功率因数。也就是电压和电流的相位差。
2.建议你采用积分方式计算电能,因为电压和电流一定会因为谐波成分存在一定的形变。网上有现成的**或者例程。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I:
用电能计量芯片如ATT702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