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无线电能传输的频率问题

楼主(2017-06-17):
(无正文)

网友A:
不考虑成本、体积、重量等等的话,工频也可以无线传输,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B:
无线电通过介质或在介质分界面的连续折射或反射
频率高低不同,传播也不同,

网友C:
超短波通信,超短波频率很高,而地波的衰减很大,电波穿入电离层很深乃至穿出电离层,使电波不能反射回来,所以不能利用地表面波和天波的传播方式,主要用空间波传播。

网友D:
传播的介质不同,传播的要求也不同,例如声波,光波。

网友E:
频率越低,线圈的尺寸越大,是吗?

网友F:
当然,并且频率越低越难于定向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