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进入低功耗模式程序代码

楼主(2017-06-17):
MSP430单片机进入低功耗模式程序代码
进入低功耗的方法:
#include "msp430x42x.h"
void main( void )
{
  WDTCTL=WDTPW+WDTHOLD;  //停止看门狗
  FLL_CTL0|=XCAP18PF;          //配置晶振负载电容
  P1DIR |= BIT0+BIT1+BIT2+BIT3+BIT4;
  P2DIR |= BIT0+BIT1+BIT2+BIT3;             //悬空不用的IO口要置为输出
  P1OUT = 0;                                //否则不确定电平会造成IO耗电
  P2OUT = 0;
  BTCTL = BT_fCLK2_DIV256;//BasicTimer设为1/128秒中断
  IE2 |= BTIE;            // 允许BasicTimer中断
  _EINT();                // 允许总中断
  LPM3;                   // 进入低功耗模式3,等待被唤醒
  //程序永远不会执行到这里
}

#pragma vector = BASICTIMER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BT_ISR(void)   // 1/128秒一次中断(由BasicTimer所产生)
{
  if((P1IN & BIT5)==0) P2OUT |= BIT0;
  else                 P2OUT &=~BIT0;
}

网友A:
这是进入低功耗模式3

网友B:
这个模式选择吗?

网友C:
_BIS_SR(LPM1_bits + GIE);

网友D:
低功耗模式下的唤醒时间有所不同

网友E:
MSP430单片机的5种低功耗模式?

网友F:
__bis_SR_register(LPM4_bits)

网友G:
430单片机的低功耗实现方式可以通过软件编程来实现

网友H:
MSP430单片机进入低功耗模式后,能保持进入低功耗之前的I/O高低状态么?

网友I:
用430F4152做了一个板子,可是不知怎样才能达到较低的功耗?

网友J:
确实具有低功耗表现和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

网友B:
有的进入低功耗,还不容易唤醒。

网友C:
CPU内状态寄存器SR中的SCG1、SCG2、OscOff和CPUOff位是重要的低功耗控制

网友D:
中断服务程序运行是在进入低功耗之前设置的MCLK作为时钟信号吗

网友E:
能不能分别讲解一下MSP430单片机的5种低功耗模式

网友J:
使430单片机低功耗进入低功耗的语句非常简单,只需一句LPM0 LPM1 LPM2 LPM3 LPM4即可

网友I:
直接进入LPM4模式,功耗为400uA,正常吗

网友H:
实际使用中IO拉高接耗能元件也会很耗电,怎么控制的?

网友G:
为了使MSP430最大限度的达到低功耗,需要考虑外设的因素。

网友F:
进入LPM3.5或者LPM4.5应该如何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