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开发资料——stm32优先级开发讲解

楼主(2017-06-17):
如题,,这个资料虽然主要讲的是stm32的中断优先级的使用讲解,但是根据gd32的相似性的,可以借鉴到该方面的。。

楼主:
开发时是可以借鉴的

楼主:
关于MCU中断优先级的使用的都大同小异的,,各种MCU的开发都可以借鉴下这个资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发时是可以借鉴的

中断优先级的设计这一块的在实际设计中还是蛮难的

网友B:
优先级的开发合理选用非常关键

网友B:
选择合适的中断优先级的是整个系统控制运行流畅的前提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发时是可以借鉴的

这个资料的对程序设计的帮助很大

网友D(2017-07-22):
中断优先级的设计在嵌入式系统开发中非常关键的。

网友D:
合理的优先级配置是保证系统任务顺利运行的关键。

网友E:
操作系统的开发使用第一个绕不开的就是优先级的设计的。

网友F:
优先级的挨罚不管是哪个MCU的都必须注意的

网友G(2017-09-04):
能玩转MCU的中断优先级,设计什么产品都不是问题!!可以这样说。

网友H:
能不能请教一下GD32的程序怎么写啊?大哥帮帮忙,哈哈我的QQ2336599635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开发时是可以借鉴的

中断优先级的讲解是非常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