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比较了解MSP430 ADC12 模块的速度

楼主(2017-06-17):
谁比较了解MSP430 ADC12 模块的速度

网友A:
ADC12 的转换速率是转换所需的 ADC12CLK 以及时钟的一项功能。ADC12CLK 的近似最小值与最大值分别为 500kHz 及 6.5MHZ。速度最快的整个转换过程可以在 17 个周期内完成(13 个周期进行转换,4 个周期进行采样及保持)。6.5MHz/17 = 382ksps。ADC12 的运行速率不能低于最小值的 ADC12CLK,但在软件的控制下,采样门可以无限制保持打开状态。

网友B:
速度最快的整个转换过程可以在 17 个周期内完成(13 个周期进行转换,4 个周期进行采样及保持)。

网友:
使用哪个处理器?

网友C:
大约300k左右。

网友D:
为了采样速率尽可能快, 可设置 MSC

网友E:
这个跟时钟的配置有关系

网友F:
引用 网友A:
ADC12 的转换速率是转换所需的 ADC12CLK 以及时钟的一项功能。ADC12CLK 的近似最小值与最大值分别为 500kH ...

转换速度跟时钟有关系。

网友F:
引用 网友A:
ADC12 的转换速率是转换所需的 ADC12CLK 以及时钟的一项功能。ADC12CLK 的近似最小值与最大值分别为 500kH ...

采样周期保持比较长。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需要多大的采样速度?

网友H:
使用的什么采样芯片?

网友I:
是程序配置程序吗

网友J:
ADC12CTL0=ADC12ON+SHT0_8+MSC; //打开ADC12模块+采集分频系数

网友:
12位精度的A/D转换

网友C:
以前见过他们测试过,具体记不清了。

网友D:
DC12 的转换速率是转换所需的 ADC12CLK 以及时钟的一项功能。

网友E:
楼主需要多大的采样速度

网友F:
引用 网友A:
ADC12 的转换速率是转换所需的 ADC12CLK 以及时钟的一项功能。ADC12CLK 的近似最小值与最大值分别为 500kH ...

382ksps速度够快的。

网友H:
现在msp432的采样速度快一些。

网友I:
ADC12CLK是ADC模块的运行时钟

网友J:
采用速度快,最高200Kbps;

网友G:
引用 楼主:

建议使用SD24的采样。

网友K:
跟软件配置有关系。

网友:
这个数据是怎么评估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E:
这个跟时钟的配置有关系

具体的计算公式有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为了采样速率尽可能快, 可设置 MSC

设置 MSC是提供效率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F:
采样周期保持比较长。

采样保持是内部的问题。

网友N:
引用 网友J:
ADC12CTL0=ADC12ON+SHT0_8+MSC; //打开ADC12模块+采集分频系数

这个配置是多大采样频率

网友H:
引用 网友H:
使用的什么采样芯片?

现在的msp430f55xx性能不错。

网友O:
引用 网友B:
速度最快的整个转换过程可以在 17 个周期内完成(13 个周期进行转换,4 个周期进行采样及保持)。
...

12M的频率可以采样500K?

网友P:
这个还是需要根据手册进行计算。

网友K:
选的哪个mcu芯片?

网友:
这个不是根据时钟配置计算的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E:
这个跟时钟的配置有关系

能不能实现500K采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为了采样速率尽可能快, 可设置 MSC

采样的速度应该跟硬件直接关联。

网友M:
引用 网友F:
采样周期保持比较长。

建议使用中断采样。

网友N:
引用 网友J:
ADC12CTL0=ADC12ON+SHT0_8+MSC; //打开ADC12模块+采集分频系数

能不能到400Khz采样频率。

网友P:
ADC的速率是根据时钟计算得到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B:
速度最快的整个转换过程可以在 17 个周期内完成(13 个周期进行转换,4 个周期进行采样及保持)。
...

怎么配置这个采样频率?

网友H:
引用 网友H:
使用的什么采样芯片?

具有SD24的msp430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