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3中cy8c38系列的机器周期是多少

楼主(2017-06-17):
psoc3中cy8c38系列的机器周期是多少

网友A:
是你设置的CPU_Clock频率的倒数

网友B:
它的时钟是编译器根据你的代码进行优化选择的

网友C:
嗯,,具体多少要看你的应用及代码,当然你也可以通过调用系统函数自行设置时钟频率~

网友D:
CY68013有驱动源码没?

网友E:
不知到CY的网上有没有啊?

网友A:
原来的好像有了的,不过后来CY改了新的驱动,就没驱动源码了。

网友F:
好象驱动源码不提供的

网友G:
自己编吧。

网友H:
这个CY68013,官方提够linux操作系统下的驱动不。

网友I:
linux下的驱动程序根本就不提供(源码更白扯),官网让自己去找那些做过的大侠。

网友J:
也就说cy只支持windows系统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