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132用iar仿真调试

楼主(2017-06-17):
msp430f5132用iar仿真调试,但是我的iar工程选项里的device里面没有这个芯片,哪个版本里有,给个链接或者您的电脑上有的可以给我发一下

网友A:
选个高版本,去网上搜索一下就行

网友B:
6.20以上就有

网友C:
用更新版本的iar吧
或者换较新版本的ccs

网友D:
一般选择高一点的版本的吧

网友E:
版本太低造成的。

网友F:
怎么不使用CCS软件?

网友G:
这个软件的问题呢。

网友H:
这个是仿真软件吗?

网友I:
推荐IAR7版本的软件就可以。

网友J:
你是不是使用arm开发的?

网友K:
这个软件版本都到了很高的版本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D:
一般选择高一点的版本的吧

版本太高的软件,安装太大 。

网友M:
这个在21ic就有链接。

网友E:
换成高版本的IAR软件。

网友F:
CCS软件适合msp430.

网友G:
可以使用CCS软件试试。

网友H:
proteus软件仿真使用。

网友I:
楼主的 IAR软件版本太低了。

网友J:
这个应该使用msp430 for IAR的。

网友K:
这个都到IAR7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D:
一般选择高一点的版本的吧

CCS的安装软件很大,电脑带不动。

网友M:
直接去IAR官网下载。

网友E:
还是使用CCS软件。

网友N:
开发430,用CCS是不是更好

网友O:
IAR有for430 的,有for ARM的,楼主没弄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