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时出现这个错误

楼主(2017-06-17):
PSoC Creator在编译时出现这个错误:command 'arm-none-eabi-gcc.exe' failed with exit code '1'.

网友A:
设置好了路径?

楼主:
在菜单项tools\Options\Generic Toolchain\ARMGCC Generic 里设置好了

网友B:
楼主应该是复位出问题了,好好配置一下芯片

网友C:
这个路径下有'arm-none-eabi-gcc.exe存在吗?

网友D:
看来是路径设置不起作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