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用IAR也没测试出来

楼主(2017-06-17):
我下载了MSP430G2553的手册,发现P1.1是RXD,P1.2是TXD。
而LAB7实验里程序正相反,是不是程序错了?
我的CCS不好用,改用IAR也没测试出来。

网友A:
好像MSP430G2553和其它大部分的G2系列的两个脚功能不一样的,好像反了的,需要重新配置跳线器,这个好像也有文档说明的

网友B:
这些问题自己试试就知道正确如否了啊,实践出真理,做技术的就是要多动手的

网友C:
只有G2xx3系列才有UART,其他的1/2系列都是用timerA模拟做的

网友D:
这个问题   只有实践了   看看datasheet   手册应该不会出问题吧

网友E:
是不是得需要重新配置跳线器

网友F:
UART是硬件的还是模拟的

网友G:
这个貌似跟开发集成软件的没啥关系的

网友H:
P1.1 = RXD, P1.2=TXD

网友I:
通过PxSEL可以指定某些IO口作为第二功能使用。

网友J:
这个配置有问题的。

网友K:
跳线将 TXD 连接到 P1.2, 将RXD 连接到 P1.1

网友L:
这个就是实现单片机串口中断转换。

网友M:
这个代码不能实现吗?

网友N:
是不是交叉通信造成的?

网友O:
都是 P1.1 = RXD, P1.2=TXD 。

网友:
MSP430G2553 的 UART 很简单。

网友H:
LAB7实验里程序正相反在哪?

网友K:
这个IAR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通过CCS配置有什么问题吗?代码在哪里

网友O:
CCS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N:
msp430g2553单片机的串口通讯

网友M:
P1SEL = BIT1 + BIT2 ;// P1.1 = RXD, P1.2=TXD
P1SEL2 = BIT1 + BIT2 ;// P1.1 = RXD, P1.2=T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