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电是啥状态

楼主(2017-06-17):
问一下中颖的51单片机IO口上电是啥状态?

网友A:
和和通常的51一样是高电平吧

网友B:
如果是高电平就麻烦了,上电的一瞬间就有可能误动作了。

网友C:
呵呵,你算选对了

网友D:
79F系列8051单片机,复位后是低电平的,不需要担心有误动作

网友E:
放心了,不用做额外的处理。

网友F:
多少钱?哪里去买啊?

网友G:
具体价格不是很清楚,大概在330~400之间吧。

楼主:
320吧,有个认识的买过

网友H:
我记得中颖很多都是给代理商包销的吧,找代理商申请工具现在申请不到?

网友A:
没错,他们的工具是可以借用的,大家可以联系他们的任意一家代理商,然后通过他们向总部申请工具租借.

网友I:
中颖的51单片机IO口上电状态由烧录IC时的代码选项决定。

准双向结构和通常的51一样是高电平。
仅输入结构相当于悬空,不对端口产生任何电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