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430单片机就能正常通信了

楼主(2017-06-17):
iic通信前几次都行,数据正确,但由于另一端的通信指令发送不完全或者通信时中断,(整个通信包含发送和读取)下次通信就不能连接上了,然后复位430单片机就能正常通信了,求高手解答一下是怎么回事吧。。。

网友A:
嗯, 你的软件应该加个通信超时处理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楼上正解。估计是程序卡在那个地方成死循环了,跳不出来

网友C:
不知道你的另一端通信和IIC通信的关系是怎样的

网友D:
你的通信没有做协议,导致乱了吧。

网友E:
如果一次数据传输不能够全部完成,包括stop位的发送,那么对另一端就会造成影响。建议你**另一端为什么会发送不完全。

网友F:
应该是出错后你的数据线和时钟线未被释放。要恢复通信,必须保证I2C DATA和CLK为高电平,即释放状态。

楼主:
通信是有协议的,两边都是硬件iic,我猜想是主发送读命令时,从机装载数据,但是主没有发送scl就从新开始发送写的命令,这样会不会出错啊?

网友G:
加入容错机制

网友H:
难道用的IIC中断,没有清楚标志?

网友I:
这个需要看下代码和协议,这样猜测的可能很多了

网友J:
有可能是处于死机状态。

网友K:
建议楼主加入容错机制    当通信时  定时器开始计时   传送一段字节,即让定时器清零   当因为通信错误使从机未发出定时器清零  定时器计时完成即I2C DATA和CLK为高电平,恢复初始状态  重新通信  但要设置一个断点通信功能   即从哪里断开  从哪里续传    说了这么多   其实就是要加一个合理的通信协议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L:
发现通讯错误后就应该STOP ,然后重新发送

楼主:
哦, 多谢大家啊,那就先结贴了

网友:
初始化后完成有问题吗?

网友M:
驱动能力不足。

网友M:
建议使用上拉电阻。

网友N:
复位正常能工作就是程序没有问题。

网友O:
跟什么通信的?

网友P:
通信中断时经出现出现了吗

网友Q:
是无线模块吗

网友R:
通信中断是不是没有响应信号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的另一端通信和IIC通信的关系是怎样的

是什么样的通信芯片得看看

网友T:
iic程序中断了吧

网友:
应该是IO配置有问题。

网友M:
楼主的通信程序的IO配置为上拉。

网友N:
检查一下硬件电路的问题。

网友O:
需要一个上拉电阻作为增强驱动的芯片。

网友P:
通信不正常,是不是死机了?

网友Q:
用看门狗看看,能不能重启程序。

网友R:
整个通信包含发送和读取,能看完整代码吗

网友S: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的另一端通信和IIC通信的关系是怎样的

可能是驱动不够,需要上拉电阻才行。

网友T:
数据不完整,可以使用反馈,重新发送的。

网友U:
有握手指令吗?

网友:
iic通信芯片是什么

网友V:
是独立电源吗?

网友O:
是读取的数据不正常。

网友W:
单片机之间互相通信吗?

网友X:
复位之后,就是重新初始化了。

网友R:
感觉是硬件问题。

网友Y:
这个看看通信芯片有复位功能吗

网友Z:
就是整个电路重新复位,初始化通信。

网友U:
可能指令对不上了。

网友:
可能通信的芯片有问题。

网友V:
如果是独立电源,需要共地处理。

网友O:
iic通信是单工读取的数据吧。

网友W:
单片机通信怎么不用串口?

网友X:
复位msp430是断电之后重新复位吗?

网友R:
软件问题不会造成通信经常中断。

网友Z:
建议通过看门狗复位,重新建立通信关系。

网友Y:
单片机的软件复位,作用不大。

网友AA:
数据和时钟线未被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