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請教關於NUC140的LCD與風扇功能結合的問題

楼主(2017-06-18):
LCD, NUC, AD, se, ADC

各位前輩們好
想請教如何將下列兩支程式結合起來
LCD顯示風扇功能示意圖如下:
fan/Exhaust fan
1 FOR BLOW WIND
2 FOR PUMP WIND
3 FOR STOP
1,2,3分別為矩陣鍵盤的按鍵編號,控制馬達正轉(1)
                    馬達逆轉(2)
                    馬達停止(3)
兩支程式皆能獨立執行,但結合起來就會導致所有功能消失
經過幾次常識仍無果又因時間窘迫,因此決定請教各位前輩如何解決這個問題,請各位多多指教!

[LCD顯示風扇功能的程式碼]

//
// LCD: display Text on LCD
//
// EVB : Nu-LB-NUC140
// MCU : NUC140VE3CN  (LQPF-100)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100Series.h"
#include "MCU_init.h"
#include "SYS_init.h"
#include "LCD.h"

int main(void)
{
          SYS_Init();

    init_LCD();
    clear_LCD();

    print_Line(0, "fan/Exhaust fan ");
    print_Line(1, "1 FOR BLOW WIND ");
    print_Line(2, "2 FOR PUMP WIND ");
    print_Line(3, "3 FOR STOP      ");
}

[風扇主程式]
//
// ADC_VR1 : using ADC7 to read Variable Resistor
//                (on-board Nu-LB-NUC140)
//
// EVB : Nu-LB-NUC140
// MCU : NUC140VE3CN
//
// ADC7/PA7 : NUC140VE3CN LQFP100 pin78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100Series.h"
#include "MCU_init.h"
#include "SYS_init.h"
#include "Seven_Segment.h"
#include "LCD.h"
#include "Scankey.h"
uint32_t u32ADCvalue;
volatile uint8_t u8ADF;
volatile uint8_t ledState =0;
uint32_t count = 0;
void Forward()         // 馬達正轉副程式
{PA12=0; PA13=1; }

void Backward()       // 馬達逆轉副程式
{PA12=1; PA13=0; }

void Stop()              // 馬達停止副程式
{PA12=0; PA13=0;}

void Display_7seg(uint16_t value)
{
        uint8_t digit;
        digit = value / 1000;
                        CloseSevenSegment();
                        ShowSevenSegment(3,digit);
                        CLK_SysTickDelay(5000);

                        value = value - digit * 1000;
                        digit = value / 100;
                        CloseSevenSegment();
                        ShowSevenSegment(2,digit);
                        CLK_SysTickDelay(5000);

                        value = value - digit * 100;
                        digit = value / 10;
                        CloseSevenSegment();
                        ShowSevenSegment(1,digit);
                        CLK_SysTickDelay(5000);

                        value = value - digit * 10;
                        digit = value;
                        CloseSevenSegment();
                        ShowSevenSegment(0,digit);
                        CLK_SysTickDelay(5000);
}

void ADC_IRQHandler(void)

{

        uint32_t u32Flag;

    // Get ADC conversion finish interrupt flag
    u32Flag = ADC_GET_INT_FLAG(ADC, ADC_ADF_INT);

    if(u32Flag & ADC_ADF_INT)
        u8ADF = 1;

    ADC_CLR_INT_FLAG(ADC, u32Flag);
}

void Init_ADC(void)
{
    ADC_Open(ADC, ADC_INPUT_MODE, ADC_OPERATION_MODE, ADC_CHANNEL_MASK);
    ADC_POWER_ON(ADC);
    ADC_EnableInt(ADC, ADC_ADF_INT);
    NVIC_EnableIRQ(ADC_IRQn);
}

//void LCD(void)
//{
                //init_LCD();
          //clear_LCD();
//}

void Init_GPIO(void) // 定義PA12(綠燈)與P13(藍燈)為輸出
{
          GPIO_SetMode(PA, BIT0, GPIO_MODE_OUTPUT);
    GPIO_SetMode(PA, BIT1, GPIO_MODE_OUTPUT);
    GPIO_SetMode(PA, BIT12, GPIO_MODE_OUTPUT);
          GPIO_SetMode(PA, BIT13, GPIO_MODE_OUTPUT);
}

int32_t main (void)
{
    uint32_t value;
          uint16_t i;
          uint16_t j;
          uint16_t k;
    SYS_Init();
    Init_ADC();
    Init_GPIO();
          //LCD();
    OpenSevenSegment();
          OpenKeyPad();
                PA0=0; PA1=0;

    u8ADF = 0;

    while(1) {
      Stop();
      ADC_START_CONV(ADC);
      while (u8ADF == 0);
      value = ADC_GET_CONVERSION_DATA(ADC, 7);
      Display_7seg(value); // 七段顯示器顯示VR值
      i=ScanKey();         // 讀取按鍵值
        if(i == 1){ //馬達正轉:風扇吹風
         while(1){
                       // 讀取VR值(開始)
                        ADC_START_CONV(ADC);
                         while (u8ADF == 0);
                         value = ADC_GET_CONVERSION_DATA(ADC, 7);
                          // 讀取VR值,即value
                          //Display_7seg(value); // 七段顯示器顯示VR值(有成功顯示)
                          Forward(); //正轉副程式PA12=0 / PA13=1 (定速:成功)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0, PWM_CH1, 100, 10); (變速:失敗)
                          //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0, PWM_CH0, 125000, 100);
                          CLK_SysTickDelay(5000000);
                          i=ScanKey();
                          if(i==3||i==2){break;}
                         }
          }
          if(i == 2){ //馬達反轉:風扇吹風
           while(1){
                         Backward(); //逆轉副程式(定速:成功)
                         CLK_SysTickDelay(5000000);
                          i=ScanKey();
                         if(i==3||i==1){break;}
                          }
           }
       }
    }

网友A:
馬達用什么驱动?
MOS?
BJT?

楼主:
使用L298N驅動玩具馬達

网友B:
不如用电桥,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