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助:已有电路中如何用最简单的方法将PCF8563时钟加快240倍?

楼主(2017-06-18):
如题:求助:已有电路中如何用最简单的方法将PCF8563时钟加快240倍?是外接高频率晶振好?还是重新换芯片好?

网友A:
换个晶体或者直接打个时钟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B:
7.86432Mhz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规格的晶振.
即使有, 上去不知道能否起振, 频率差这么多, 电路还能否正常工作, 也需要验证确认

网友C:
每隔1秒加4分钟回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