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为什么这个程序能转连续旋转舵机,不能转普通舵机

楼主(2017-06-18):
在下新人,求各位大佬教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sbit pwm=P2^0;//输出PWM信号
uint duo_count;//uint0-65536
uint delaytemp;
sbit light=P2^1;
        uchar jiaodu;
        bit duoji_bit;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InitTimer(void)
{
        TMOD=0x01;//开定时器1
        TH0=(65536-100)/256;//定时20MS,20MS为一个周期
        TL0=(65536-100)%256;
        EA=1;//开总断
        TR0=1;//开定时器0
        ET0=1;
}
void main(void)//主函数
{
        InitTimer()         ;

        duoji_bit=1;
        duo_count=0;
        while(1)
        {
             jiaodu=10;
             delay(1000);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定时器0中断函数
{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
        if(duoji_bit==1)
        {
                duo_count++;
                if(duo_count>=jiaodu)
                pwm=0;
                else
                pwm=1;
                duo_count=duo_count%140;
        }
}
如题,这个程序它之前好好的,,现在不能转普通舵机,,我的数字电机也不能转,,,
可是时序周期也没错,,,找了有两天了,没找出问题,求大佬指点

网友A:
上传个时序图看看那

网友B:
舵机完全不动还是不正常抖动,软件没问题的话看硬件,示波器抓下pwm引脚是否正常,舵机连接是否正确。只要有20ms周期信号产生,舵机多少会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