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应用]
请版主提供一个SH88F516的AD例程(C语言),谢谢

楼主(2017-06-18):
如题,谢谢

网友A:
拿走,不谢。
void InitADC(void)
{
        ADCON        =        0x80;                //允许ADC模块
        ADT                =        0xee;
        /*        ADC时钟为系统时钟的32分频,T(ad) = 32*(1/16M) = 2us
                ADC采样时间为15个ADC时钟,T(s)= (14+1)*T(ad) = 30us
                ADC转换时间为12*T(ad) + T(s) = 54us
        */

        ADCH = (1<<7)|(1<<6);        //通道配置 AN7 AN6
}

//调用前ch对应pin一定要设置在ad模式
uint8 GetADC_8(uint8 ch)
{
        ADCON = 0x80+ch*2;        //选择通道
        ADCON |= 0x01;                //开始ADC转换
        while(ADCON&0x01);
        return ADDH;                //8bit
}

//调用前ch对应pin一定要设置在ad模式
uint16 GetADC_16(uint8 ch)
{
        ADCON = 0x80+ch*2;        //选择通道
        ADCON |= 0x01;                //开始ADC转换
        while(ADCON&0x01);
        return ADDH*4+ADDL;        //10bit
}

网友B(2017-08-10):
更多例程,免费送加Q:2714266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