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单片机晶振两脚间的波形为什么是这样的

楼主(2017-06-18):
4m的晶振,单片机是89c51

楼主:
这是是个LRC阻尼震荡的波形吗

楼主:
测晶振一个脚和地的波形,出现个漂亮波形,频率是4M,这才对路

网友A:
测两端不行,一个输入、一个输出端,接到示波器地了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两端不行,一个输入、一个输出端,接到示波器地了肯定不行。

测波形一般都是这种情况吧:目标点电位相对电路中地电位的波形

网友B:
测mcu的输入端,非晶振2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mcu的输入端,非晶振2端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