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工作在LPM3模式下,可以唤醒吗?

楼主(2017-06-18):
我用MSP430F2231
我的系统只有DCO时钟,在SLEEP模式下,通过定时器来唤醒MCU.
请问工作在LPM3模式下,可以唤醒吗?

网友A:
LPM2:CPU停止活动,ACLK保持活动,MCLK,DCO被禁止;

LPM3:CPU停止活动,ACLK保持活动,MCLK,FLL+,DCO,DCOCLK被禁止。

网友B:
430有五种唤醒模式   任何一种模式下都可以将它唤醒   这就是430低功耗的原因   给你的参考   呵呵

楼主:
定时器用12k的时钟就可以唤醒了

楼主的意思是不接晶振还能不能唤醒吧,只用内部DCO,不耽误单片机使用的

网友C:
当然能唤醒的啊!只要你系统设置的时钟是DCO,那么不管你是哪种低功耗模式进行唤醒都是可以的。这就是TI低功耗芯片的特色!

网友D:
LPM3:CPU停止活动,ACLK保持活动,MCLK,FLL+,DCO,DCOCLK被禁止。这个很容易的唤醒的。

网友E:
外部中断或者定时时钟的都可以唤醒的啦。

网友:
中断可以唤醒。

网友F:
如果MCLK和SMCLK都关闭时,串口接收中断无法唤醒

网友G:
LPM4模式下,由于所有的时钟全部关闭所以只能通过外部中断的方式唤醒

网友H:
在LPM4.5低功耗模式下CPU处于掉电状态

网友I:
从LPM4模式唤醒需要更长的时间

网友J:
LPM4模式下所有内部时钟信号都关闭

网友K:
在LPM3模式下,ACLK必须工作

网友L:
中断事件可将器件从低功耗模式 LPM0 或 LPM3 唤醒

网友M:
当需要CPU工作时,任何一个模块都可以通过中断唤醒CPU

网友:
这个跟时钟没有关系吧。

网友F:
中断无法唤醒

网友G:
使用I/O口的外部中断功能唤醒

网友H:
RAM和寄存器的值将丢失;GPIO的状态保持不变

网友I:
不同的低功耗模式下唤醒进入工作模式的时间不同

网友J:
系统只能由外部中断

网友K:
定时器能够唤醒低功耗。

网友M:
功耗模式3(LPM3)CPU关闭,ACLK需要保持活动

网友L:
可通过软件选择的低功耗工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