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位移多少位,结果都是-1

楼主(2017-06-18):
在做压缩算法里的量化操作的目的为了生成更多的0,以便下一步的压缩操作,

但我发现当执行数值小的负数位移操作时,不管位移多少位,结果都是-1

网友A:
这么奇怪?不过好像没看懂

楼主:
比如-3>>6 = -1,

楼主:
为了达到我的目的,我用如下操作代替:
i = 1 <<6;
-3/ i  =》 0;
这样就能得到0了。

网友B:
这不就行了吗

楼主:
但是换成这样的除法操作后,我量化代码的执行时间由(12852时钟)变成(428614 时钟)

网友C:
不懂,学习来了

楼主:
为什么执行时间一下就变的这么大了呢?

网友D:
量化的目的是把权值小的数组元素尽量的归0

楼主:
除法操作难道这么费时间?底层汇编对除法操作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E:
比如-3>>6 = -1用操作
i = 1 <<6;
-3/ i =》 0;代替;
上面意思是, i = 64,(即1<<6), 然后-3 / 64 是等于0(这是除法操作的结果)
,而采用位移操作-3>>6是等于-1,不能等0

网友F:
没看懂啊

网友G:
除法操作难道这么费时间?

相对于加和乘,除法运算应该是比较耗时的,我印象好像是只有加和乘,除法是他们的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