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阻态该如何理解(考虑esd结构)

楼主(2017-06-18):
1、如上图所示,高阻态:高阻是在位置Z1,还是位置Z2。
2、如果在Z1处 esd管漏电流是否该考虑?
3、如常用数字BUF芯片 74hc245,其内部高阻态是如何设计的(从芯片内部)

坐等高手解答。

楼主:
245的Ioz有 +/- 0.5uA 之多。
如果在高阻态下,这个PIN拉100uA电流 是不是变成了0.7V去了

网友A:
三态门输出通常不会有那两个二极管,而此二极管通常是配置在输入端。

至于三态门,给个简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态门输出通常不会有那两个二极管,而此二极管通常是配置在输入端。

至于三态门,给个简图:

那个pin 不做esd保护???  这很恐怖啊!

楼主:
咨询某大牛:

纠正二楼,拉电流应该是-0.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