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瞬间电流就已经达到了我设定的最大初值

楼主(2017-06-18):
我用继电器控制直流电机转动,当检测到电流值最大时,关闭电机。可是在启动瞬间电流就已经达到了我设定的最大初值,所以结果是电机还没有打开就已经切断了。

网友A:
你的这个问题可以最好串个功率电阻 限压启动,启动之后再检测电流。

网友A:
      一般的理解,额定值,就是正常工作时的最大(允许)值。直流电动机最大工作电流就是额定电流。启动时,电动机还没有进入正常工作,他与工作电流不同。一般的启动电流是空载电流的5~8倍。所以在选定的元器件的额定电流必须大于额定电流8倍以上,并且要留有余量。

网友B:
楼上一件非常中肯的,,选定器件时一定要考虑裕量的。

网友C:
有电容吗?

网友D:
使用隔离电源控制呢?

网友E:
电压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F:
看一下你的硬件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G:
串联几个电感试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楼上一件非常中肯的,,选定器件时一定要考虑裕量的。

应该是电源问题。

网友I:
控制电路没有复位吗?

网友J:
电机使用的什么驱动电路?

网友K:
这是电机驱动电路功率太大了。

网友L:
更好硬件电路吧

网友D:
使用的是什么电源芯片?

网友E:
建议使用大功率的电源进行控制。

网友F:
继电器的控制信号使用光耦了吗?

网友G:
现在都有抑制电路。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楼上一件非常中肯的,,选定器件时一定要考虑裕量的。

使用两个隔离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I:
瞬间电流过大容易烧坏电路。

网友J:
现在的驱动电路对功耗要求很大。

网友K:
换个大的电源芯片。

网友L:
启动瞬间电流跟外设关系很大,电源功率达不到。

网友M:
一般的启动电流是空载电流的5~8倍

网友N(2017-08-15):
极端情况下 持续时间 几百毫秒 是可以的吧
NEC TOKIN 车载继电器
jesse-wu@hotmail.com
MT:13032180675

网友O: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理解,额定值,就是正常工作时的最大(允许)值。直流电动机最大工作电流就是额定电流。启动 ...

5~8倍的是必须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