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比较器TL714的问题

楼主(2017-06-18):
想將200mV的正弦波轉成方波,j我將信號接3腳,2腳接地,比較器的接地也有與信號接地相連,不過還是無法將正弦波轉成方波

网友A:
200mV的正弦波 是地对称吧.

楼主:
另請問有比较器TL714的接線圖嗎?   感謝~!

网友B:
比较简单的办法. 可以考虑3脚通过对正电阻, 叠加上一个直流分量. 当然 2 脚也要加直流分量.

网友C:
嗯,目的是调整信号的输入范围到共模范围.

网友D:
是的,另外, 适当增加正反馈, 可以让方波信号更稳定.

网友E:
帮你顶一个   哦呵呵   参考一下这个片子的datasheet   应该可以找到解决方案   呵呵   顶一个

楼主:
嗯,那我试试再,多谢了,周末愉快

网友F:
先上个图吧. 把原理图先传上, 再来分析

网友G:
增加正反馈, 让方波信号稳定

网友H:
调整信号的输入到共模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