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SoC开发工具中能不能手动调用API函数

楼主(2017-06-18):
在PSoC开发工具中能不能手动调用API函数

网友A:
开发工具中调用API?

网友B:
可以,你想在哪里调用哪个函数?

网友C:
就是在程序中自己调用API。

网友D:
可以呀,API就是自己调用的,呵呵,你可以在自己的应用程序中调用

网友E:
API函数的详细说明手册。。。

网友F:
见模块数据手册datasheet

网友G:
每个芯片如果作上位机开发,应该都会配有一个API手册,网上找找呗。

网友H:
可能有一点需要注意,自带的API,每改动一次组件的配置,就会重新生成一次。如果对API进行了改动,注意保存修改后的代码,或者自己copy出来重命名一个函数。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可能有一点需要注意,自带的API,每改动一次组件的配置,就会重新生成一次。如果对API进行了改动,注意保存 ...

https://bbs.21ic.com/forum.html?mo ... peid%26typeid%3D374这里有说明可以不变,但是管家压根不给答案

网友H:
引用 网友I: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34836&extra=page%3D1%26filter%3Dtypeid%26typeid ...

哈哈。可以到 Project > Build Settings > Code Generation那里把Skip Code Generation改为True. 就可以避免在component组件修改后重新生成覆盖已修改的库文件。
但是改为True之后有一个问题,因为就算修改了component配置参数,库函数也不会重新编译生成。导致可能有些修改失效。因此可以选用如下策略,不知道诸君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1. Skip Code Generation改为True,防止修改component并build后误删除修改后的库文件;
2. 随便修改code什么的。
3. 备份修改后的文件,备份备份备份!
4. 遇到需要修改component参数,改Skip Code Generation改为False. 然后放心build;
5. 将备份修改后的文件替换重新生成的文件,build.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哈哈。可以到 Project > Build Settings > Code Generation那里把Skip Code Generation改为True. 就可以 ...

版主就是叼,直接看答案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版主就是叼,直接看答案

这是我平时用的方法。
小小版主我也不知道大管家的答案具体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