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嘛不是流水灯而是全亮

楼主(2017-06-18):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num1=0,aa;
void main()
{
        P1=0x7f;
        TMOD=0x0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if(num1==10)
                           num1=0;
                          P1=aa;
                    aa=_crol_(aa,1);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num1++;
}

网友A:
循环太快了

网友B:
aa 没有初始值,定时又太快

网友C:
main函数中执行太快了,加个

main函数外面定义一个变量
int i = 0;

main函数循环中加上以下两句:
i = 2000;
while(i--);

网友D:
    while(1)
                {
                        if(num1==10)
                          { num1=0;
                          P1=aa;
                    aa=_crol_(aa,1);
                           }
          };这样你的num1变量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