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大5551电流

楼主(2017-06-18):
这个电流中怎么才能增大5551的电流,用什么方法。这个电路还有那些改善的地方麻烦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这个是用软件控制的,就是想增大MOS管的电流。用什么方法更简便一点,最好就是有图纸。谢谢各位(实习生,加油!)

网友A:
你那个明显是驱动PNP或者PMOS管,你放个NPN算神马事情

楼主:
我这个是关机的时候电池BAT不会给其它电路消耗电量,当按下按键时,MOS管DS导通。主控IC上电识别这POWER SUPPLY端口的电位给9014高电,使这个电路开机

楼主:
我这开机电流太小,就是不知道怎么增大啊!如果可以就是不换管子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