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的SPI接口输出

楼主(2017-06-18):
好象不对
2812主模式,使能回送模式,寄存器配置如下,
void spi_init()
{

SpiaRegs.SPICCR.all=0x001f;
SpiaRegs.SPICTL.all=0x000E;
SpiaRegs.SPIBRR=0x007F;
SpiaRegs.SPICCR.all=0x009F;
SpiaRegs.SPIPRI.bit.FREE=1;

}

void spi_fifo_init()
{
SpiaRegs.SPIFFTX.all=0xE040;
SpiaRegs.SPIFFRX.all=0x204f;
SpiaRegs.SPIFFCT.all=0x0;
//SpiaRegs.SPIFFTX.bit.TXFIFO=1;
}

主程序
while(1){
SpiaRegs.SPITXBUF=sdata;
delay(1000);}
程序结果,SPICLK和SPISTE波形都正常,但就是SPISIMO输出引脚不对,不管怎么改变发送的sdata的值,其波形都不变;
查看SPITXBUF的值,也对,就是不知道哪里设置错了,都折腾好几天了都,求大神指导。。。。。。

网友A:
网上应该有很多2812spi的实际代码,你可以下一个比较一下

网友B:
另外这种提问有个小技巧

1、管脚是如何复用的?
2、模块启用有哪些步骤!
3、上面两开跟哪些寄存器有关?
4、3里面涉及的寄存器的说明是怎么样的!

没有这些信息,谁有功夫帮你从头找文档,一点一点翻去?

网友C:
你没有设端口寄存器吧,GPFMUX,GPFDIR这两个寄存器

网友D:
再仔细研究下数据手册吧,数据手册第85页,有这么一句话:
The GPIO Mux registers, are used to select the operation of shared pins on the F2810 and F2812 devices. The pins can be individually selected to operate as “Digital I/O” or connected to  “Peripheral I/O” signals (via the GPxMUX registers). If selected for “Digital I/O” mode, registers are provided to configure the pin direction (via the GPxDIR registers) and to qualify the input signal to remove unwanted noise (via the GPxQUAL) registers).
Table 60 lists the GPIO Mux Registers.

网友E:
这种配置问题还是多看看DATASHEET,再玩玩例程

网友F:
是端口没配置的原因吗?

网友G:
请问哪里能下载ccs3.3的源文件和头文件以及相应的库文件?

网友H:
估计是寄存器配置不对,不行就用模拟的,比较好移植

网友I:
怎么不使用模拟的SPI配置呢。

网友J:
这个的通信对象是什么?

网友K:
使用SPI配置的话,一般是需要上拉电阻的。

网友L:
官网的例程就有,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M:
spi速率不能超过15M

网友N:
注意数据写入SPITXBUF时是左对齐,而读入SPIRXBUF是右对齐。

网友O:
测量波形对不对?

网友P:
这个不好判断是硬件还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Q:
读取的芯片是什么芯片?

网友I:
通信的数据不对吗?

网友J:
是不是IO的驱动能力不足。

网友K:
TMS320F2812有spi代码可以借用。

网友L:
IO的引脚不改变,就是配置出现问题了。

网友M:
超过后会出现严重误码

网友Q:
TMS320F2812的读写速度有很大关系。

网友P:
SPICLK和SPISTE波形都正常,就是没有响应

网友O:
波形信号是否有变化?

网友R:
寄存器的配置需要参照pdf资料介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