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CY7C68300C-56PVXC芯片的配置芯片EEPROM里下载初始化配置程序

楼主(2017-06-18):
如何CY7C68300C-56PVXC芯片的配置芯片EEPROM里下载初始化配置程序

网友A:
能讲下你遇到的问题吗?

楼主:
当目标板上电后通过USB连接线接入电脑的USB接口后,电脑会提示识别到USB DEVICE,并提示安装驱动;且打开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会多出一个“Unknown Device”,
Unknown Device的设备信息的VID 和PID都是0000,是不是已经表明是有问题的?

网友B:
驱动程序换过吗?

楼主:
更新驱动程序,安装提供的驱动程序,会出现“指定的位置不包含有关硬件的信息”

网友C:
不知道啊。。。

楼主:
还有,若使用 Primer.exe 和Blaster.exe这两个工具配置EEPROM,会出现“couldn't open device”

网友D:
建议你到Cypress网站上建一个case,那里有很多专家,相信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24M的无源晶振在USB连接线未接到电脑USB接口上时,晶振是正常的,但一连接USB连接线到电脑主机,晶振就不行了,一个管脚高电平,一个管脚低电平,有谁遇到这种情况没啊?

网友E:
换几块板

楼主:
换了几块板都这样,也不大可能芯片全是坏的啊

网友F:
如果VID 和PID都是0000,那你有些惨了,需要检查原理图及电路板及焊接,或者是USB连接线等。

网友G:
引用 楼主:
当目标板上电后通过USB连接线接入电脑的USB接口后,电脑会提示识别到USB DEVICE,并提示安装驱动;且打开 ...

Unknow device说明PC端的USB端口检测到有设备连接,但是host没有获取到有效的VID和PID描述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