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他为什么不能做到最高电压做到6.6v。

楼主(2017-06-18):
SH79F166A的直流供电电压的范围为 -0.3v到6.0v。我想问一下。他为什么不能做到最高电压做到6.6v。

网友A:
这种顾虑。。。

楼主:
如果我的工作电压为6.4的话。会不会导致这个ic工作不正常。

楼主:
是这个ic不能工作在6.5v电压下。还是中颖保留了参数。

网友B:
严格按照规格书给出的IC工作电压使用,SH79F166A的工作电压為2.0---5.5V  ,非直流供电电压。

网友C:
嗯 ,如果超过IC的工作电压使用会存在损坏IC的风险,务必保证IC工作在规格书规定的电压范围内。

楼主:
166a写的是2.5-6v吧。超过会有什么风险呢?

网友B:
各种情况,比如工作不正常啊,IC损坏啊等等

网友D:
电压过高可能导致内部击穿、过热,最终导致芯片over

网友E:
手册上写多少就多少,要是超过这范围,估计很容易造成芯片烧毁

网友F:
引用 楼主:
166a写的是2.5-6v吧。超过会有什么风险呢?

数据手册要仔细看呀,什么地方写6V了?
正常工作电压最高5.5V,极限6V。
设计的时候,最高要小于5.5V,一般考虑到电压的精度误差,选5V,则不会超过5.5V了。
这个6V是极限电压,偶尔出现的干扰才允许,一直在极限下,芯片寿命或者性能不能保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