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却无限次的传输给PC

楼主(2017-06-18):
单片机串口传输到PC,设置执行40次,但是单片机却无限次的传输给PC,希望有谁能解释一下。程序如下:
for(k=0;k<N;k++)
{
while(!con_end);
EA = 0; // 关中断
AD0INT=0;
temp= ADC0;
temp &= 0x000fff;
// EA = 1; //开中断
temperature = temp*100L*3/1024;
temp_int = temperature/100;
temp_frac = temperature - (temp_int * 100);
// for(x=0;x<4000;x++);

// for(x=0;x<4000;x++);
printf ("V_input is %02d.%02dV\n", temp_int, temp_frac);
TMR3CN |= 0x04;
EA = 1;
con_end=0;
// AMX0P=0x0c;
// AD0EN=0;
}
我在佛for循环后面添加了while语句,就不能传输给PC机了。又是为何?

网友A:
con_end=0;这句语句使while(!con_end);始终成立,程序就停在这里了,至于说为什么永远发,你的N值是不是在其他程序里被更改了。

网友B:
查看一下发的都是什么码 是不是乱码呢 如果是的话检查你的硬件

网友C:
仿真一下,看看N的变化

网友D:
单步调试一下看看

网友E:
变量一致没有执行完成。

网友F:
无限次传输是什么意思?

网友G:
你的40是在哪里设置的

网友H:
while条件在哪里定义的

网友:
上一个完整的代码工程文件。

网友I:
串口是否设置中断了?

网友J:
这个代码不完全,所以不好判断。

网友K:
while(!con_end);这是一个死循环

网友L:
你的程序很大的问题,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E:
你的变量N在哪里定义的?

网友F:
数据的发送跟变量的类型有关系。

网友G:
没有看到执行次数的限制条件呢。

网友H:
con_end一直未0,所有永远执行。

网友:
这个的工程不好完全判断实现。

网友I:
如果代码执行的次数有限,必须设置变量。

网友J:
51单片机没有那么复杂。

网友L:
变量的数据都是随意设置的,肯定不能完整执行。

网友K:
while(!con_end);con_end=0; 这个肯定有问题。

网友M:
这个的循环程序在哪

网友:
哪里设置设置执行40次?

网友N:
单片机的串口有问题吧

网友O:
硬件共地了吗?

网友P:
while不能执行就是死循环。

网友Q:
使用发送间隔,降低次数。

网友R:
单片机无限次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S:
这是用的什么单片机?

网友T:
这个跟硬件关系很大,看看连接。

网友M:
怎么定义的变量?

网友:
楼主的代码看不出来是哪里执行的

网友N:
电平应该不一样

网友O:
两个电源之间应该共地设计才能传输数据。

网友P:
看看你的执行条件在哪里改变的

网友Q:
楼主的代码都是在哪里设置的

网友R:
发送的代码都不知道定义哪里去了

网友S:
msp430是这个使能中断吗?

网友T:
使用的时候判断发送完成在说。